有人在用Magellan么?高人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2-10-09):
我是Magellan的新手,安装完了进行安装测试时报错,但是VCS和DC运行完好:
请高人指点!

======================= M A G E L L A N Install Test ============================

>> Setting MG_HOME to /tools/synopsys/magellan201209

               Magellan (mgsh)

  Version: G-2012.09 (linux - Aug 29, 2012)

  Copyright(c)1988-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Client Server 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Alias: localhost
             Address: 127.0.0.1
                Port: 5555

   Explore Server on: localhost
     Build Server on: localhost
       Run Server on: localhost

>>>>>>>>>>>>>>>>>>>>>>>>>> Check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

-- checking: SYNOPSYS
    > /tools/synopsys/dc201003
-- checking: MG_HOME
    > /tools/synopsys/magellan201209
-- checking: VCS_HOME
    > /tools/synopsys/vcs1112
-- checking: SNPSLMD_LICENSE_FILE
    >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 Checking Required License Feature Tokens <<<<<<<<<<<<<<<<<<<<<<

... ...
... ...

** All Licenses are accessible!

>>>>>>>>>>>>>>>>>>>>>>> Testing Property and Coverage run <<<<<<<<<<<<<<<<<<<<<<<<<<<

>>> Start Session: ses3

----- Initial VCS Compile (12:24:02 PM - Oct 09) -----

*** Error: (HVB-035)
     Simulation compile failed.

*** Information: (HVSH-350)
     Information about the build has been added to the build log.
     Use 'stat -build' to view it.

*** Error: (HVB-502)
     Simulator compile for HDL analysis failed.
     See compilation output above.

*** Information: (HVSH-408)
     Use the 'list_session_results' command to get detailed results on all property/coverage modules.

*** Error: (HVSH-353)
     Build (session: ses3) *failed* at time (12:24:04 PM - Oct 09).
     Use 'stat -build' command to see results.

     CPU Time     =     0.56 (s)
     Elapsed Time =     9.81 (s)
     Peak Memory  =    63.00 (mb)
     Max  Memory  =    63.00 (mb)

*** Error: Build Failed!

********************************** INSTALL FAILED! **********************************

Shutting down...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这个软件么??

网友:
总得先上传,才能有人帮你分析吧。

网友:
I have got this problem too!

网友(2013-02-2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是g++ 的版本问题,尝试以下几个版本g++-3.4.6, g++-4.2.2 and g++-4.5.2.

网友(2016-09-30):
回复 网友A:

   求助楼主和5楼,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知道怎么解决吗?

  System Clock Period = 100

*** Information: (HVB-929)
     Generating simulation reset state for optimization

*** Information: (HVB-930)
     Finished generating simulation reset state

*** Information: (HVSH-408)
     Use the 'list_session_results' command to get detailed results on all property/coverage modules.

*** Information: (HVOR-403)
     Comparing reset states for equivalence

*** Error: (HV-053)
     Internal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a socket to host:localhost AppErr:connecting to compute server SysErr:Connection refused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 Error: (HV-053)
     Internal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a socket to host:localhost AppErr:connecting to compute server SysErr:Connection refused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 Error: (HV-053)
     Internal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a socket to host:localhost AppErr:connecting to compute server SysErr:Connection refused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