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ard limiting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10-09):
RT,在看射频微电子的书时,有一个关于differential pair 遏制AM波的说法,说是利用到了hard limiting,有点不解,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听起来好像是differential pair输入/输出范围不够造成的问题,只有幅度小的被放大了,幅度大的部分饱和掉了--被限制到最大能输出的幅度,原始的AM信息有一部分就丢失了,造成失真。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问的问题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再请问一下,那个幅度小的被放大,幅度大的被截止是什么意思?一个AM波 的频谱不是在载波的两边有一对对称的等幅度的信号波么,它的幅度比载波一般要小,那么你的意思是载波被截止了?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说的应该和我想的是同一个方向,麻烦再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假如输入幅度是V0,放大倍数是G,其中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如果放大器最大输出幅度是Amax,而且V0*G大于Amax会怎样?输出幅度被牵制了,对于幅度V0的信号实际放大倍数是Amax/V0,这个值小于G,而且任何输入乘以增益比Amax大的信号经过放大器,看到的输出是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信息完全消失了,换句话说,信息丢失了。

网友(2016-01-05):
请各位大神解答一下,小弟看到这里(射频微电子第二版英文版P98-P99)遇到这个hard limiting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