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读写会死机

楼主(2012-10-09):
我用的9054,现在在调试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让FPGA作为本地控制器,直接产生数据,然后通过9054从上位机进行读取,但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初次上电,能够顺利进行读取,而且数据也正确,但第一次读写完成退出后,进行第二次的时候,
到读取数据的时候就会卡机,系统崩溃掉,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求指导啊。。。

每次读写完都会用PlxPci_DeviceClose关掉9054芯片了啊。。为嘛还会这样。。

我用PLX MON进行调试也会这样。。

纠结了一天了。。。哪位知道的指导下。。

网友:
不知道这个诶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需要检查一下Master Abort这个bit,看看是不是发生地址错误。如果有错误,那么就可以解释地址acces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