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LL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09):
小弟初学PLL,有几个困惑已久的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哈~

1. Hajimiri的论文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在定义相位噪声时假定相位噪声和幅度噪声相等,相位噪声占总噪声的一半,这有什么依据吗?还有限幅机制可以减小幅度噪声,限幅机制具体怎么理解呢,器件和电路的非线性能抑制幅度噪声?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2.还是相位噪声的问题,Hajimiri同篇论文里写到,在谐振网络两端电压处于峰值时注入电流仅对幅度产生影响,对波形相位不造成影响;在过零点处的噪声电流则对相位造成影响,对幅度没有影响,如下图所示。即过零点处的噪声对相位噪声的影响最大。

  然而,Staszewski论文Digit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DCO)-Based Architecture for RF Frequency Synthesis in a Deep Submicrometer CMOS Process里提到通过调整延迟线控制调谐字改变时间时指出,当电容存储的振荡能量最大即电压处于峰值时,是改变变容管大小的最坏时间,此时电压改变幅度最大,从而通过AM-to-PM恶化相位噪声;而在过零点处电容存储的能量最小,从而幅度改变最小,对相位噪声影响最小,如上图。

  看论文时觉得这两个人的说法有点矛盾,不知道是哪里没有完全理解,Staszewski的意思是调整电容大小本身的相位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此时应尽可能减小幅度的改变?请多多指教,谢谢~

3. 第三个是关于DCODSM的问题:为什么直接采用在时域平均得到电容值的规则的周期性的方法“调制”电容,会在输出产生较大的毛刺(spur)?为什么在时域上以及电容的个数上均采用随机的方法进行选择,就可以有效避免毛刺?能否给出理论依据,谢谢~

网友:
只看过Hajimiri的,表示回答不能,mark一下,坐等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

楼主:
为方便把两篇论文贴出来哈~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pdf (482.99 KB , 下载次数: 52 )
DCO-Based Architecture for RF Frequency Synthesis in a Deep-Submicrometer CMOS Process.pdf (739.44 KB , 下载次数: 28 )

网友:
不是专家也试着回答一下
1.他是指削波吧,削波以后,peak都不变,幅度noise就下来
2.Hajimiri是指注入一个瞬态电流,而Staszewski的改变电容大小可以看成注入一个constant电流
所以结论会不一样
3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