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一下,加入分辨率为3840*2748的数据,把它存在sdram中,那么sdram中一个地址对应其一个像素点进行存放吗?这和一个像素点的bit数以及sdram的一个地址的bit数有关吗,例如一个像素点是24bit,而一个sdram中一个地址对应32bit,如果有关,那数据是怎么存在sdram的?

网友:
建议32bit只用24bit,如果全用的话会比较麻烦吧

网友:
LS+1,全用太麻烦了,如果空间够,读写的时候都按32bit来,高位填充0即可。空间紧张的话,外面自己写24/32Bit的倒换程序,这样每次读写都凑够96bit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