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NPN管的bandgap

楼主(2012-10-09):
有没有做过NPN管的BGR?这种BGR对于NPN管的性能有什么要求吗?应该怎么选择NPN管?出来以后的ref电压是多大的?
有没有这样的论文帖出来,可以参考一下的?
十分感谢!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就是PNP换成npn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管子换了,原理相同。
一般电压方式bandgap(如果不是brokaw原始设计,电压可以被抬高),输出电压一般是VBE加若干个热电压VT,大致1.2v多一些。
如果用电流模式bandgap,输出可以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22-01-07):
有没有做过NPN管的BGR?这种BGR对于NPN管的性能有什么要求吗?应该怎么选择NPN管?出来以后的ref电压是多大的?
有没有这样的论文帖出来,可以参考一下的?
十分感谢!

=>

一般bandgapuse LPNP  , but BCD VPNP VNPN 只能换
NPN or PNP  都可用.  某些bipolar design bandgap VNPN
电压吗?  都有  一般1.18  但若串pnp or NPN 会变2.3~2.5V
另外pnpnpn beta 不高, ic 不会等于ie.  有些需做 beta补偿

which type  ?  NPN or PNP  ..

sim temperature and select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