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spectre的电路导出网表到hspice?

楼主(2012-10-09):
请教大家如何把spectre的电路导出网表到hspice?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帖子说过,自己找下。用CDL或者hspiced转换出网标再改下,拿到hspide去跑仿真。
或者自己百度也能找到以前的帖子

网友:
好像有个命令可以直接转,但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叫半支烟,改一支烟就全了

网友:
装换到CDL, 加上头尾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cadence电路里的直接生成CDL网表就是 Spice格式的;如果是spectre 网表,比较下两种网表的格式用perl脚本自己传化下也是可以的,好像差别不不是很大,.subckt  ... .end 什么的吧,我搞的比较久了。

网友(2013-02-17):
export cdl then add source in the cdl and rename to sp file.

网友(2013-08-04):
导出CDL转换明白,命令怎么弄?

网友(2013-12-18):
zhegewo也想知道的!!!

网友(2014-10-16):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下怎么把网表文件导入pspice 并绘图,谢谢例如网表
*The input file for the U Element solution
.Tran 10ps 20ns
.OPTION Post Accurate NoMod Brief Probe
Vss Vss 0 0v
Rss Vss 0 1x
vIn1 In1 Vss Pwl 0ns 0v 5ns 0v 5.01ns 3.3v 15ns 0v 15.01ns 3.3v
rIn1 In1 In10 50
rIn2 In1 In20 50
rIN3 Vss In30 50
rIN4 In1 In40 50
rIN5 In1 In50 50
u1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Vss  Out1  Out2  Out3  Out4  Out5  Vss  IcWire
L=500um
cIn1 Out1 Vss 1pF
cIn2 Out2 Vss 1pF
cIn3 Out3 Vss 1pF
cIn4 Out4 Vss 1pF
cIn5 Out5 Vss 1pF
.Probe v(Out1) v(Out2) v(Out3) v(Out4) v(Out5)
.Model IcWire U LEVEL=3 Dlev=0 Nl=5 Nlay=2 Plev=1 Elev=1
+ Llev=0 Ht=2u Wd=280n Sp=280n Th=1u Rho=2.8e-8 Kd=3.9
.End

网友(2016-06-27):
11楼好人啊!

网友(2016-10-01):
感谢11楼大神,学习了。

网友(2019-08-20):
11楼的帖子显示权限错误了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C:
http://talanton.blog.163.com/blog/static/199695235201247114935878/

可以再发一次吗,看不到了

网友:
11楼发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