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为什么能降压

楼主(2012-10-09):
刚开始准备学学DCDC开关电源,对于基本的Buck型的DCDC电路,不用公式推导,我们怎样直观的看它是降压的呢?一直纠结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啊,望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下!!!

网友:
其实,buck输出电压其实和输入电压是一致,只不过输入是连续的直流,输出是有占空比的方波,这样输出有效值就小啦,然后一滤波就成直流了,其实就是方波的有效值

网友:
100PER的占空比才能等于输入电压 当占空比不足的适合 输出电压自然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