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请教

楼主(2012-10-09):
鄙人新手,接触IC不久,现在着手做SPI(主从)接口,请问大虾,先由哪里入手!!谢谢

网友:
不是大虾
个人愚见,无论SPI,RS232还是I2C或者别的什么,先搜博客,datasheet,通过时序图理解其协议和port,然后看看别人的驱动就差不多了,
SPI主要的port:CS拉低使能,SCL时钟(上升沿锁存,下降沿写入),SI传送数据,A0(0是命令,1是数据)

网友:
SPI不难的,我花了两个月做的索尼CCD驱动主要就是由SPI总线控制的寄存器,看一下协议规则差不多了,SPI不比I2C,都是单向线通讯,不难的,有困难可以找我哈。。。

网友:
看完协议走流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方便加我么 QQ 349139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