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hipscope 能一加载就触发么?

楼主(2012-10-09):
最近调试,发现上电复位有点问题,想抓出来看,但是手动触发没办法抓到上电时刻的东西。请问有没有一加载就自动触发的方法?

请指点,多谢了。

楼主:
up一下。希望能得到指点。

网友:
13.x开始支持上电触发的。

网友:
先保证逻辑代码下进去了之后,设置好触发条件,触发,然后再手动复位一下。。

楼主:
多谢!!我在使用的时候看到过一次,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设置的方法。能指点一下么?多谢了。

网友:
多谢!!我在使用的时候看到过一次,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设置的方法。能指点一下么?多谢了。
引用 网友A:

看看chipscope user guide吧。。。

网友B:
LZ有上电RST吧,加个按键实现RST,触发信号设成RST就ok了

楼主:
这个不行。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上电复位不对,手动rst就正常了。所以我想一定要上电触发

LZ有上电RST吧,加个按键实现RST,触发信号设成RST就ok了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