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两个时序方面的概念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大们,恢复时间(recovery time)和移除时间(removal time)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计算最小时钟周期要减去时钟偏斜,一直不明白,感谢指点!

网友:
就是异步复位相对时钟的setup和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设计除了同步设计,一般还会有异步设计。异步设计的sta就会有你提到的2个概念。相当于同步的setup和hold time

网友:
计算时钟周期都跟时钟偏移skew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异步设计的sta回报recovery time 和removal time?同步就不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步报的是setup和hold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tup和hold是无论同步还是异步都会报的,但是recovery time和removal time是reset释放有关的时间,无论同步还是异步都有reset,应该跟你异步还是同步设计没有关系吧!
自己的理解,小白求解释啊!!

网友(2012-11-11):
回复 网友C:

  同步Reset不检测remove和recover吧,异步检测,同步reset就和数据一样对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