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中加输出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0-09):
带隙基准电路中加输出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求指教。。。

网友:
去除高频噪声

网友(2013-01-04):
我认为主要作用还是稳定输出节点电平的作用。

网友:
这个电容主要是提高PSRR,你可以仿真试试,高频处的PSRR真可谓“差之一容,谬以千万倍”。

网友:
难道不是稳压吗,因为vref后面需要接到许多其它电路,其它的电压很可能通过电容耦合的方式对Vref进行影响,如果这种情况下,你恰好vref被用为一个比较电平,因此就可能出错。

网友(2013-07-26):
穩壓阿但是不能加太多
穩定性會有問題的

网友:
滤波吧,滤掉高频率噪声

网友:
减少外界的干扰,造成偏置电流变化影响输出。低频情况下的PSRR主要是运放的增益和它本身的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