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用SC的?

楼主(2012-10-09):
目前公司有用SV的,用的就是VMM了,还有用SC的,那SC用的是哪种方法学啊?要学SC的话应该要先看C++吧?请指教....

网友:
用SC的,估计就没有方法学的框架可以用来,里面的component都是自己搭的,不过可能会采用TLM的interface,毕竟TLM来自于SC

网友:
用SC的,估计就没有方法学的框架可以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