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9.0破解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09):
Quartus II 9.0破解不了是怎么回事?我按照网上的破解说明进行破解,但是破解不成功。详情请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85218890.html?quesup2
请大神赐教!多谢!

网友:
要用自己电脑的ID ,替换掉LICENSE 文件中的ID,还要覆盖几个文件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到是自己电脑的ID啊 ,如果把破解器复制到那个目录下,不是就会自动破解吗?自动替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