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E2-115开发板的triple speed ethernet

楼主(2012-10-09):
刚刚拿到的DE2-115开发板,运行CD中的web server的BIN文件,可是不能接通网络。求助技术支持,可是好几天了没有任何回复,太伤心了。哪位大侠指条明路?

我的操作过程如下描述:

1.下载SOF文件,%QUARTUS_ROOTDIR%\\bin\\quartus_pgm.exe -m jtag -c USB-Blaster[USB-0] -o "p;DE2_115_WEB_SERVER.sof"

2.下载ro_zipfs.zip到FLASH,偏移量为0x100000

3.在NIOSII中选择RUN,web_server_0.elf,忽略了ID匹配。
4.链接网线
5。终端的打印信息

InterNiche Portable TCP/IP, v3.1

Copyright 1996-2008 by InterNiche Technologies. All rights reserved.
prep_tse_mac 0
Your Ethernet MAC address is 00:07:ed:ff:cd:15
prepped 1 interface, initializing...
[tse_mac_init]
INFO    : TSE MAC 0 found at address 0x0b442000
INFO    : PHY Marvell 88E1111 found at PHY address 0x10 of MAC Group[0]
INFO    : PHY[0.0] - Automatically mapped to tse_mac_device[0]
INFO    : PHY[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checking PHY link...
INFO    : PHY[0.0] - Auto-Negotiation PASSED
INFO    : PHY[0.0] - Checking link...
INFO    : PHY[0.0] - Link established
INFO    : PHY[0.0] - Speed = 1000, Duplex = Full
OK, x=0, CMD_CONFIG=0x00000000

MAC post-initialization: CMD_CONFIG=0x0400020b
[tse_sgdma_read_init] RX descriptor chain desc (1 depth) created
mctest init called
IP address of et1 : 192.168.21.171
Created "Inet main" task (Prio: 2)
Created "clock tick" task (Prio: 3)
DHCP timed out, going back to default IP address(es)
Created "web server" task (Prio: 4)

Web Server starting up

6.PC这边的使用“自动分配地址”或者“使用固定的IP地址”都无法建立链接。

7.开发板上的DUP LINK100 LED亮,TX和RXLED也会间歇的闪烁。

8.从PC上看,可以收到开发板的第一个包。发送的数据包,没有正常的回复。

楼主:
上述问题已经解决。
上述的过程没有大的问题。应该出现在物理连接上。采用路由器连接或者使用同域的IP地址直接连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9):
回复 网友A:

    你解决了哦,呵呵,我想自己买块板子,你的板子是自己买的么?我看淘宝上有卖DE2-115,要3000块钱,也不知道买来能不能用,我菜鸟级的,不太懂,能不能给点建议,我拿来做毕设,写10M/100M/1000M以太网,拿FPGA验证,需要有PHY接口,就是MII/GMII接口,但是看很多板子比如只支持10/100M,好像只有MII接口,支持10/100/100的有MII/GMII接口,但是板子就比较贵了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你PC上的接收软件是什么?我用调试助手,IP地址是192.168.21.171,端口80,协议类型选UDP、TCP client、TCP server都连接不上

网友(2015-01-13):
问题也要麻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