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x和mif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09):
用过mif,没用过hex,但是分别新建了hex和mif,没发现什么不同

网友:
hex是16进制 mif是二进制 这就是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我用C程序生成的mif文件,也是16进制的而且能用啊

网友:
hex是intel的格式,比较常见
mif是altera自己定义的格式。功能稍强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记事本打开才能看出二者格式的不同
    另外modelsim支持hex但不支持mif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modelsim下用mif文件需要加载altera的仿真库。

网友:
   mif支持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hex, 十六进制, intel规范,用的很广。
mif   支持多种数制, altera规范, 现在只是用在altera的器件上,用于为memory加载上电默认数据。

网友:
http://quartushelp.altera.com/11.1/mergedProjects/reference/glossary/def_mif.htm

网友(2014-06-12):
http://quartushelp.altera.com/11.1/mergedProjects/reference/glossary/def_mif.htm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