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系统中Partition的pin assignment问题

楼主(2012-10-10):
EDI系统中,partition的pin 分配(assignPtnPin),可以在specifying the partitions后,或placement后,或trialroute后进行。

EDI UG中的原文:
You can use this command(assignPtnPin)after specifying the partitions, placing the design, and after running or loaded routing information.

既然assignPtnPin命令可以在以上3个命令以后执行,
1,我们选择哪个命令后执行assignPtnPin呢?有什么依据吗?
2,由于trialroute后提供的物理信息最多,
    从pin分配效果来说,是不是trialroute 后assignPtnPin的效果优于 placement,
                                       placement后assignPtnPin的效果优于specifying the partitions

网友:
应该是specifying the partitions -- placement -- trail route -- assignPtn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在看EDI tutorial workshop2 (DTMF-Partition a design)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教程的主要步骤是:
  Specifying partitions  module
   Creating partition pin guides(只定义了Net Group,包括3个net)
   placeDesign
   trialRoute
   assignPtnPin
   partition

   ...

   教程中没有执行assignPtnPin命令,在我按照教程说明,执行commit Partition后,在floorplan view的partition pin guides区域,可以看到3个Pin,但是无法选中看pin name,而且其他的pin全部集中到左下角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其他的pin全部集中到左下角了,而没有散开分别在各边呢?

网友:
load一个partition的block,看看它的floorplan,如果pin都集中在左下角的话,检查你前面的步骤是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