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anout和area违例问题

楼主(2012-10-10):
本人在做ICC chip finishing时候,出现了以下fanout 和area的违例。新手呀,不知如何解决,麻烦各位大牛帮忙解决下。****************************************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Design : I2C_Slave_Top
Version: D-2010.03-ICC-SP5-2
Date   : Wed Oct 10 09:10:50 2012
****************************************

   max_fanout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CLK (dont_touch)            20.00          85.00         -65.00  (VIOLATED)

   max_area
                             Required        Actual
   Design                      Area           Area           Slack
   -----------------------------------------------------------------
   I2C_Slave_Top                0.00        8987.93       -8987.93  (VIOLATED)

1

网友:
回复 楼主:

    Area 怎么会有 violation 阿,不理解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max_area为0引起的

网友:
你的net设置了dont_touch属性了,当然不会解fan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dont_touch不是在DC中设置的嘛?怎么去除?3Q

网友:
看你的名字是个时钟,中和的时候时钟树都是idel 的,做时钟树的时候remove_idea_net  同时set_attr [get_net CLK] dont_touch 0

楼主:
谢谢t87829472 ,我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呢,问题依旧

网友:
对CLK 做CTS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做CTS,fanout没出现违例
做了CTS之后,就出现违例了。

网友:
怎么会有这种结果!
CTS的max fanout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Max fanout 为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是不是因为我设置时钟为dont touch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求版主支招,谢谢!

网友:
检查CTS的结果,是否真正做了clock tree,
如果没有的话,dont_touch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有没有做clock tree,新手自学,按照LAB GUIDE来的,忘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
在GUI的菜单里面找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是因为clk dont touch的原因,remove_ideal_network -all,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之后,再做CTS就没问题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area违例的问题

网友:
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set_max_area 0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及楼上的热心朋友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多谢版主!

楼主:
问题都解决啦,多谢版主跟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条命令必须有吗,为什么我没设置也没报错呢

楼主:
我是在DC综合的时候将时钟设置为ideal net 并且dont touch ,所以要加这两条命令!

网友(2012-11-2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您是 之后做没设置max_area为0,重新设置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设置max_area 为0,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解。。谢谢了哈。。。。

网友(2013-05-14):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求版主支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_area设置为0应该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