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里同时放置iopad 和pin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如果需要固定一些pin引脚,方便和模拟部分连接,同时数字的IO pad也需要布置一些,怎么写io文件? 2个放到一起好像不好用的样子~~

网友:
先让encounter自动放一个,写出IO file,然后照着格式改

楼主:
单一的pad或者pin的io文件我没有问题,只是encounter似乎不允许同时确定pad和pin,目前可以通过pin editer窗口输入pin的位置,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吧~~

网友(2013-03-06):
回复 网友A:

自动生成的是PIN文件,那么我怎么添加PAD文件呢,谢谢

网友(2016-03-29):
PAD需要放在die size外面,但encounter不允许把cell放到区域外面,烦恼中

网友B(2018-09-29):
想抱着版主的大腿哭。。。公司让我学数字后端,好多不懂的问题,公司里唯一一个会数字后端的同事不太愿意搭理我。我也不好意思再去烦人家。好多问题跑到讨论区来搜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感谢呀,好人一生平安。哭唧唧

网友(2022-04-29):
引用 网友B:
想抱着版主的大腿哭。。。公司让我学数字后端,好多不懂的问题,公司里唯一一个会数字后端的同事不太愿意搭 ...

哪个小公司,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