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PCB测试板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电容/电阻的一端要连接VSS,像左图那么打孔有没有什么不好?
我的理解是,这样接地距离更加短效果会更好。可是看到师兄画的一些板子,都不像右边那么打的,我问他什么原因他也不清楚,估计这习惯从N久以前沿袭下来的。比较好的打法应该是左边还是右边呢?

先谢谢啦!

接地via

接地via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1-21):
工艺问题,左边那样打容易出现漏锡,导致虚焊,应该向右边那样走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泪奔啊,有人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