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大家好,
在项目中遇到下述问题:
1. 关于stretch命令:没有办法一次完成几条path的延伸。
我的操作为:启动stretch命令;用鼠标左键拖出一个范围,所有选中的对象落在范围内;移动鼠标。
我的CIW提示的信息为:
leHiStretch()
>
geSingleSelectBox()
>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t
t
hiCaughtControlC
nil
可一次完成几天path延伸,在CIW上的提示为:
leHiStretch()
>
geSingleSelectBox()
>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t
t
mouseAddPt(t)
t
mouseAddPt(t)
t
2. 很多窗口不能移动,移动则窗口就会消失,比如Display Option窗口、Assura的Run_LVS窗口等。但是很奇怪,calibre的Run_LVS窗口可以随便移动,不会消失。

我同事的以上两种情况都是正常显示,我用她的.cshrc和.cdsinit、.cdsenv文件还是和以前一样

请大家帮忙想想是哪里出的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已经解决了 是PC的问题,换台就好了

网友(2013-01-27):
具体是PC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
目前我正被此问题所困扰,希望大侠能告知具体是PC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在此感谢不尽!

网友:
有时候是需要highlight的net 太过庞大,例如VDD VSS
服务器的内存太小或者性能不好 ,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建议用Laker highlight ,速度比较快,不会容易死机!

网友(2014-02-24):
会不会是后台开启了其他的程序,比如 有道词典等的

网友(2015-06-27):
可以分享怎麼解決的嗎?

网友(2018-01-23):
virtuoso是怎么启动的亲

网友(2018-05-11):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我把有道关了之后,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fb &或者layout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困扰了我好久,无意间发现的,应该是一些快捷键有冲突被后台的其他应用软件拦截了

网友(2019-02-20):
坑爹的有道,谢谢大家的分享,坑了我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