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ter log中的error

楼主(2012-10-10):
encounter 工具中 place之后就出现如下error:
**ERROR: (ENCDB-1211): Fterm VSS of cell BUF_X1 is not the same type as net VSS.
**ERROR: (ENCDB-1208):Global net VDD is not power/ground net, so cannot ti-hie or ti-low terms to it.

不知道这个error产生的原因,怀疑与tiehi tielow的设置有关。以下是tiehi tielow的设置,请大侠们看看!
选Tie High
选Apply All
TO Global Net : VDD
其余都没有选。

在后面place std filler cell的时候,如果加Tiehi Tielow 连接就不行,去掉就可以。

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在tiehi tielow上设置都是这样,所以感觉不是tiehi tielow的设置问题。
奇怪的是VSS 也给加了tielow VDD 加了tiehigh
奇怪的很!

网友:
global net seting problem

网友:
conf里面没有设置全局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