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ain test and scan test ,serial and parallel

楼主(2012-10-10):
谁能告诉我chain test 和scan test,哪个测试的是shift过程,哪个是capture过程?

还有他们跟serial and parallel的区别?

网友(2018-01-20):
回复 楼主:

网友:
chain test测试的是shift过程,普通的scan test测试的是shift过程和capture过程
serial 和 parallel是两种仿真的模式,在测试机上都是serial模式,在每条Pattern中,serial是通过和scanchain等长的scan clock周期的移位对scan register进行赋值,仿真时间长;parallel模式则是通过force的形式对scan register进行赋值,最少只需要一个scan clock周期,仿真时间能够大大缩短

网友(2018-04-11):
回复 网友A:

   good stuff

网友(2018-11-13):
chain test是scan test的一部分  chain test是为了检查扫描链上的扫描单元是否存在故障,一般有0011,0101等形式组合的专门的chain test向量,由工具可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