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ynopt会影响cts后的skew和latency吗?

楼主(2012-10-10):
rt,跑完cts后,再跑psynopt -area -congestion -power 发现skew和latency都变差了。。请指教

网友:
这不是EDI的command,楼主能说明一下这个命令的含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当于EDI的optDesign

网友:
不会吧,psynopt 不应该会去动时钟树啊

网友:
ICC 跑完CTS后,默认没有把net和cell给fix,所以还会有变化。

这个命令类似于optDesig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那icc跑完cts后不自动fix net和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动了啊,难道我没有把clock tree fix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选中看看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过了 是cts_fixed的

网友:
cts_fixed和fixed不是一个意思,你可以看一下ug

网友(2015-04-02):
cts后长是不fix的,要自己去fixed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你有可能没有fix CTS的cell,还有就是你的design有很严重的congestion问题,工具在修congestion的时候动到你的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