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拉扎维书中这个戴维南等效小弟看不太懂,求指导

楼主(2012-10-10):
(图片)

楼主:
VT=Vin1,RT=1/gm1,怎么等效过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X点接地,M1的栅极也接地,虚线框从左看进去,M1的等效电阻就是1/gm1。相当于从源端看到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Vin是这个二端口网络的开路电压,Vin怎么看成开路电压?

网友:
VT开路戴维南等效电压可以看作是源级负载电阻无穷大源级跟随器的输出电压,增益为1,所以VT=Vin1;
RT为Vin1设为0时M1源端看进去的电阻RT=(RD1+rds1)/(1+gm1rds1), rds1无穷大,RT=1/gm1;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VT开路戴维南等效电压可以看作是源级负载电阻无穷大源级跟随器的输出电压”
那么RD1上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D1上的什么?电阻,增益?无电路图,无定义,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看成源级跟随器,那么漏极就是直接接VDD?

网友C:
哦,抱歉,小信号电路中Vdd接地,漏极保持不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源级跟随器,属于common-nothing,呵呵。
忽略gmbs,exact 增益= gm1(rds1/(rds1+RD1))*Rs//((RD1+rds1)/(1+gm1rds1)); Rs 为源级电阻,令Rs无穷大,rds1无穷大,增益=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大哥太客气了,万分感谢~

网友:
来学习了,哎 ,感觉积累太慢了

网友:
这个画小信号模型,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从M1源端往里看,画个小信号等效电路,我觉得这样很好理解

网友(2013-04-11):
回复 网友C:

   膜拜呀

网友D(2020-08-17):
引用 网友C:
哦,抱歉,小信号电路中Vdd接地,漏极保持不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源级跟随器,属于common-nothing,呵呵。
...

为什么rds可以看作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rds可以看作无穷大?

MOS管的小信号模型是个电压控制电流源,理想的电流源的输出电阻就是无穷大。这个理想的VCCS在MOS器件中,因为沟道长度调制效应(Biploar中基区宽度调制效应)表现为有限值,沟通长度越小,rds越小; 涉及本征增益 gm*rds,长沟器件还可以考虑70,80;简单化长沟100; 短沟器件只有10左右或更低;

网友(2021-10-08):
这个问题很好,可以从T 模型去理解,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图非常形象,最后 Vx=Vin是因为小信号图中没有完整回路,所以电流 I = gmV1 = 0,得到 V1 = 0
所以 Vx = Vin

网友(2021-11-16):
精彩,精彩!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3-12-16):
请问这个X点为什么接地呀 刚开始学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