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pectre自动仿真占空比

楼主(2012-10-10):
请教各位大牛,用spectre仿真处的方波,用wavescan显示后,如何直接或间接计算方波的占空比?比如利用calculator里的工具。谢谢!

网友:
a function called dutyCyle

网友(2012-11-26):
回复 网友A:

    哥们,可以详细点吗?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急啊!!!

网友(2013-01-04):
有人搞定没,这个我也找了很久了,同求,谢谢!!

网友(2013-07-23):
wavescan -expr mdl
启动的这个wavescan里面有dutucycle这个函数,可以直接算出占空比
wavescan有两个模式,一个skill一个是mdl模式,所以我们一般启动的skill模式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上面的命令就是启动mdl模式,这个里面就有这个函数。
wavescan的guide user里面有些说明帮助,可以自己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3-10-31):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9-11-29):
计算器里有个dutycycle函数

网友(2020-03-10):
为啥我还是看不懂,能不能来个图释

网友(2023-10-25):
如果不是周期函数呢?
要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