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10):
1,在数字版图完成后,提取spef信息时,有没有必要提取fast,typical,slow三种信息,
     还是只要一种就可以了。
2,普通的buffer ,inverter 和 clk buffer ,inverter相比,有什么好处?似乎面积上没什么差别。
3,filler的填充是否能改善电源和地的纹波,会不会加大其它信号线的噪声,是否越多越好,应该怎么取舍?
4,已知reset信号要早于clk 10ns无效,那么应该怎么约束reset信号线?
5,在rtl代码中,一个delay串中,后面多加了几个dummy的delay cell(出于eco考虑)。
    但dc综合时却调用了后面的delay cell,请问有什么方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1. 一般分为cworst, cbest, rcworst, rcbest等;
2. 更好的占空比,更强的驱动吧;
3. 改善电源波动应该用DECAP会更好,不是越多越好,漏电比较大;
4. 不清楚
5. 不清楚,是否是DC将其tieh/tiel而调用?

网友:
4,直接设置false path就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spef问题,请问不同的模式提取的参数的差别是什么?大概基于什么样的
条件和模型提取这些参数。
    clk inv 比普通的inv ,delay 时间更改短,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差别也更小,
面积两者差不多。真的不清楚普通的inv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4个问题直接设为false path 不太好吧。如过reset 信号线在版图时加入了大量的buffer,
导致和clk的相位关系发生变化。如果两者相位余量本来就很少,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好的约束。

网友B:
回复 楼主:

1,在数字版图完成后,提取spef信息时,有没有必要提取fast,typical,slow三种信息,
     还是只要一种就可以了。     Ans: 不同的corner, R和C不同,为了准确分析timing, 是需要去分别提取的。

2,普通的buffer ,inverter 和 clk buffer ,inverter相比,有什么好处?似乎面积上没什么差别。
     Ans: buffer逻辑上是缓冲, inverter是反向,第一个区别就是逻辑。 inverter 比 buffer的自由度更高,一个buffer可以由两个inverter组成。用buffer和用inverter对IR drop是有影响的。 clk buffer是针对balanced rise/fall time, balanced rise/fall delay优化的,从而clock tree的duty cycle可以比较好。
3,filler的填充是否能改善电源和地的纹波,会不会加大其它信号线的噪声,是否越多越好,应该怎么取舍?
     Ans: filler是dcap? 如果是:一方面是为了满足Well和metal等的连续性,一方面可以作为dummy cap稳定电源,信号从他上面走肯定是有coupling cap的,但是如果你不加filler, 你的信号一般也要从别的cell上面走,还是有cap, 一般情况下多的好,不过多了也有leakage的问题,decap 也是有leakage的。
4,已知reset信号要早于clk 10ns无效,那么应该怎么约束reset信号线?
     Ans: 约束成setup 不行么?或者两个信号之间的delay。
5,在rtl代码中,一个delay串中,后面多加了几个dummy的delay cell(出于eco考虑)。
    但dc综合时却调用了后面的delay cell,请问有什么方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dc综合时set_dont_use DEL*

网友(2015-08-18):
4、set_max_delay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试试

网友(2025-07-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1,在数字版图完成后,提取spef信息时,有没有必要提取fast,typical,slow三种信息 ...

fillercap如何考虑数量问题?也是irem分析,合理插入数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