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74193建模不能综合(ISE 13.3)

楼主(2012-10-10):
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module_74193 is
        port(
                        A: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LDN,UP,DN,CLR:in std_logic;
                        BON,CON:out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module_74193;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module_74193 is
        signal Qt: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UP,DN,CLR,LDN)
        begin
        if(CLR = '1')then
                Qt<= (others =>'0');
        elsif(LDN = '0')then
                Qt <= A;
        elsif(UP'event and UP ='1')then
                if(Qt = "1111")then
                        CON <= '1';
                end if;
                Qt <= Qt + 1;
        elsif(DN'event and DN = '1') then
                if(Qt = "0000")then
                        BON <= '1';
                end if;
                Qt <= Qt - 1;
        end if;
        end process;
        Q <= Qt;

end Behavioral;

综合报错:
Xst:827 - "D:/Project/Xilinx Project/My_Own/cpu_for_exercise/cpu_cisc/module_74193.vhd" line 46: Signal Qt cannot be synthesized, bad synchronous description. The description style you are using to describe a synchronous element (register, memory, etc.)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process里用两个clk_event?补习下VHDL吧。写代码的时候多想想对应的硬件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改为两个进程,但是如何确定什么时候选用正确的计数值怎么设计啊?

        process(up,clr,ldn,Qt,A)
        begin
                if(clr = '1')then
                        Qu <= (others => '0');
                elsif(ldn = '0')then
                        Qu <= A;
                elsif(up'event and up = '1')then
                        if(Qt = "1111")then
                                con <= '1';
                        end if;
                        Qu <= Qt + 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dn,clr,ldn,Qt,A)
        begin
                if(clr = '1')then
                        Qd <= (others =>'0');
                elsif(ldn = '0')then
                        Qd <= A;
                elsif(dn'event and dn = '1')then
                        if(Qt = "0000")then
                                bon <= '0';
                        end if;
                        Qd <= Qt - 1;
                end if;
        end process;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