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sequence和sequencer注册咨询!!

楼主(2012-10-10):
在uvm中,一般来说,对于sequenc和sequencer有两种注册方法:

1,sequence:·uvm_object_utils(sequence)
     sequencer:·uvm_component_utils(sequencer)

2,sequence:·uvm_sequence_utils(sequence)
     sequencer:·uvm_sequencer_utils(sequencer,sequence)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优点,请高手指点呢?

网友:
前者应该还缺少一个sequence和sequencer的对应处理,记得是一个带后缀lib的宏。曾经在国外论坛看到说不建议用第二种方式注册序列。

楼主:
    一般来看都是第一种注册,只是在别人的一个平台中看到了这种方式,又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就问问高手了。谢谢!

网友:
First Create a sequencer and register with sequencer utils `uvm_sequencer_utils(sequencer_name)

and now create a sequence and register that sequence with the factory and as well as the sequencer Lib
`uvm_sequence_utils(sequence_name,sequencer_name)

every sequencer by default wil have its own sequence library
when in the function new(); inside your sequencer use the macro......`uvm_update_sequence_lib_and_item
all the sequences registered with this sequencer will be updated automatically and the sequencer will know it and update internally in his sequence 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