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irtex-5中的PLL使用问题

楼主(2012-10-11):
最近在用Virtex-5做项目的原型验证,想要使用这款fpga内部的pll来模拟项目中的pll。不知道怎么样将产生好的pll加入到工程里面,请大侠指导。
我具体做的步骤如下:
1、通过ise的core generator工具产生了一个v5的pll
2、通过synplify综合工具将整个系统进行了综合,也将产生的pll的verilog文件放到整个系统中一起进行了综合
3、通过ise创建pr工程,在这一步我不知道需要把第一步产生的pll什么文件导入到工程中(我是没有导入任何pll相关的信息,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在synplify中导入了pll的verilog文件,应该在ise中会自动调用pll的相关信息)

以上是我的综合步骤,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之前的.v文件只是个黑盒,综合时会成黑盒,布线阶段需要网表。把同时生成的一样.ngc文件放在工程目录下,就能PR过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core generator产生的pll没有ngc文件,但是有cgc文件,可是不能载入啊
  ,产生的memory倒是有ngc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直接用原语在RTL中例化PLL或DCM,一般XILINX的器件使用DCM更多一些,

网友(2015-02-02):
如何在ISE中直接例化原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