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网表中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2-10-11):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40nm工艺的layout,在使用hspice提取网表时会有这样的参数:SCA、SCB、SCC,这些是什么参数。并且在提取寄生参数的网表(.spf)文件中,也会有类似的参数,SCA、SCB、SCC表示什么意思?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支持一下顶起来~

网友:
SCA,SCB,SCC是说个电流效应,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以前看LVS介绍各个物理效应的时候说的。
SCA,B,C是1,2,3次。
hspice提取的是prelayout吧?
prelayout是不带寄生参数的。两者测量的是一个东西,不过测量对象一个带寄生参数一个不带。

网友:
wpe效应,反映阱与有源区间距对器件的影响。具体可以看foundry的一些介绍或者模型的手册。

网友:
反映WPE的参数,distance from well edges to 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