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时钟采样问题,谢谢

楼主(2012-10-11):
大家好:
      请问像下图中,在apb_clk的上升沿能采到time_eq_load这个信号吗,仿真是没问题,但是考虑到实际芯片中的延迟,能满足hold_time吗,谢谢

网友:
看前仿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如果下面这个信号的前一级也是用这个时钟打的,那就没问题。否则不好说

网友:
你再加个输出信号不就看出采没采到了~

网友:
是延迟一个周期采到的,优化一下setup time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级是用这个时钟打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网友:
前一级也是用该时钟打一拍的 那就没有问题, 因为该信号相对时钟的上一个上升沿有一个CKQ时间延迟,一般的DFF的CKQ 时间都是大于HOLDTIME的 所以就不存在贼问题, 你最好是还是在代码中添加一个仿真的DFF延迟时间, 这样你就可以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多谢解答

网友:
看时序分析报告,

网友:
给个忠告:做前仿的时候,不要试图仿真时序是否满足。完全不是一回事

网友:
如果此信号和时钟是同步的就应该能采到的。

网友(2013-08-28):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呀~~不知楼主解决没有,能给我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
看波形应该是前方,分析时序没有任何意义,只要看逻辑是不是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