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删除lib的command是什么

楼主(2012-10-11):
virtuoso中删除lib的command是什么? 比如stream_in的command是pipo.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pipo也是老版本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老版本的 请问你知道相关的comman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g里面显示的没有command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清楚。
直接rm掉文件夹,然后cds.lib中注释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