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schemetic中的symbol view不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1):
cadence中schemetic中的symbol view不在是怎么回事?view带新号,怎么解决?

网友:
view带新号是什么意思?
一般是这个symbol在你的library下面找不到,
你q一下你这个symbol,看下他的路径,然后按这个路径把这个symbol复制下,这样应该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I后找analoglib库里的cell中view栏中view带星号,栏内也没用任何内容(也没用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怎么看symbol的路径呢?

网友:
可以看库的路径,在library manager中 edit菜单里的library path中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在library manager里的analogLib下找到你打算调用的东西,你看你做了symbol吗?
如果有symbol,调用路径正确应该能调用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调用的时候的filter问题,真不好意思

网友(2017-06-16):
如何解决的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加我841115471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