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使用cadence计算瞬态电压的平均值

楼主(2012-10-11):
1. 我有一个非正弦的瞬态波形,想问一下怎么用cadence计算出其的平均值?用calculator的average可以吗?
2. 因为波形前2秒是不稳定的,我想问一下,如果要从2s开始算平均值,要怎么算?

网友(2013-03-09):
回复 楼主:

可以先用clip函数选择一下需要进行计算平均值的范围,然后再用average函数即可

网友(2022-04-28):
刚好要用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