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动态特性

楼主(2012-10-11):
小弟在做一个12位电流舵DAC,数字输入信号19.9951172MHz,采样频率300MHz,通过相干采样计算,DAC采样4096个点,我现在比较困惑,以前只取每个采样间隔里波形稳定后的点,这样测动态特性感觉肯定不正确,故对输出波形采点频率4.8Ghz,即每个采样间隔中取了16个点值,后进行FFT,得到频谱,但是镜像频率的幅值非常大。我想问,这时是需要加一个镜像滤波器呢,还是直接忽略镜像频率的值呢?如果把镜像频率作为谐波或者噪声,SFDR SNR SNDR就非常低了。

网友:
你的信号20MHZ,fclk=300MHZ 你能仿出来???

网友:
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应该不相关
镜像频谱不用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说了利用相干采样计算了,实际输入fsignal=19.9951172MHz,fsample=300Mhz,咋就仿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输入fsignal=19.9951172MHz,fsample=300Mhz,满足相干采样了,是不相关的。如果不考虑镜像频谱的话,请问在FFT后得到的频谱图,是不是只计算第一奈奎斯特频带(fsample/2以内的)的频谱就可以了?大于fsample/2部分不去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的。
实际测试时,镜像频谱在频谱分析仪上也可以看到,一般是不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