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 结果 文本形式

楼主(2012-10-11):
大家好,请教一下大家在平时进行仿真时,我们在看验证代码是否有误时,不会都去看波形图吧?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做仿真时,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写脚本跑?或者输出激励文件,看结果? 大家都有什么好的办法?麻烦详细说明都是如何实现的?谢了

网友:
简单点儿的直接看波形,复杂点的对应的test bench也要复杂点儿,在test bench里,分test case(要测试的Design的功能)来写,每个test case写成自校验的形式,流程都是输入激励→Delay(等待输出响应)→判断输出响应是否正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不正确则给出提示信息、停止仿真……正确的话就进行下一个test 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您能给个详细的例子吗?具体怎么实现的?使用什么语句?怎么实现自效验 ?麻烦给个简单地例子以及语句?谢谢

网友:
多输出点log,用perl编脚本查错。
写SVA。
眼睛看波形。
三个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