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能仿真为何会出现毛刺

楼主(2012-10-11):
RT,功能仿真是没有考虑延时的,怎么会出现毛刺呢?
求各位大神赐教

具体例子如下:
always @ (HADDR)
  begin
   wHSEL = 8'b0;
     casex(HADDR[31:16])
      AHB_SLA0_BASE : wHSEL = 8'b0000_0001;
      AHB_SLA1_BASE : wHSEL = 8'b0000_0010;
      AHB_SLA2_BASE : wHSEL = 8'b0000_0100;
      default     : wHSEL = 8'b0000_0001;
     endcase
  end
仿真图为
产生毛刺的时候是HADDR[3:0]从8变到C或0的时候,但并非所有时候都会产生毛刺,高低毛刺都会产生

网友:
你是用什么工具仿的

网友:
用COMSOL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程序贴上来了,帮忙看看呢

网友:
这个代码部分本身看应该功能仿真不会有毛刺,除非输入的HADDR本身有时序信息,有毛刺。

楼主:
这个代码部分本身看应该功能仿真不会有毛刺,除非输入的HADDR本身有时序信息,有毛刺。
引用 网友B:

    HADDR没有毛刺啊

楼主:
这个代码部分本身看应该功能仿真不会有毛刺,除非输入的HADDR本身有时序信息,有毛刺。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了哈,确实是HADDR有毛刺,谢谢大神的指点哈

网友:
功仿不可能出现毛刺的吧?

网友:
楼主程序中
begin
   wHSEL = 8'b0;
这一句多余了 你在case中已经赋值了 就不要再外面重复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