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 shrink cell

楼主(2012-10-11):
cell 两层metal ,现在想要缩小到原来的0.8,怎么办?  cell不是管子

网友:
谁能明白他在说啥?

网友:
看来没有人明白他再说什么

网友:
早期 tools
dream

更早期  CIF => ascii file . 直接改 width , 但只是把一些METAL PATH 縮小,
現在TOOLS 就不清處.
如果是 circuit shrink => cadence  neoCircuit

网友:
一般如 tsmc 0.13 => optic shrink 0.11um
or  0.25-> 0.23um
會先用  shrink spice model , all circuit W.L  will keep , and 直接跑 shrink 後 model .

layout GDS 會維持 直接出用光學去SHRINK 0.9

网友:
cell 两层metal ,现在想要缩小到原来的0.8,怎么办?  cell不是管
問題不夠明確

layout 上 instan  時 設倍數 0.8 就會縮小了
flat 一階 就得到 0.8 ㄉ layou ㄌt

楼主:
多谢  楼上  明白

网友A(2016-08-02):
回复 网友B:

    在51系统中,create instance 时可以设置,但是在61系统中就找不到这个功能了,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能被关闭了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在61上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