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问题

楼主(2012-10-11):
在我routing之后  hold 比较大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clock skew 也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呢?

网友:
uncertainty 设置得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解释啊

网友:
麻烦把你的hold path report秀一下,好分析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clock balance的问题.. 比如在function mode, 两个时钟是异步的, 没有balance,但是到了test mode,用一个测试时钟,会发现hold time violation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