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去除电路图中显示的参数

楼主(2012-10-11):
W`2MO24}I9IZK06J28(FSY9.jpg }_ZTNO{X{SM@3M3E@3G5X(V.jpg 如图所示元器件,如何去除元器件周围的参数,不让这些参数显示出来,还请高手指点,谢谢啦~~~(由于我是个新手,还请说明详细操作步骤)
补充一下,在元器件参数设置时,display项都是off,为什么还是去除不了,请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指点,我按照你的指示操作了,我在如图的对话框里尝试了很多种选择,还是去除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在上面这个对话框里,应该怎么选择呢?谢谢给予指点~~~

网友:
改一下cdf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cdf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df参数怎么修改呀?我没找到在哪里可以修改cdf,还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找到cdf了,可是应该怎么修改呢,还请指点,最后有图有真相,嘿嘿~~~~多谢!!

网友:
同样没找到C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打开symbol,试着删除相应的cdsParam()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还不好去掉哎····

网友E(2016-08-29):
点击View,点击hide terminal labels

网友(2020-03-14):
Edit/component display 弹出来框框之后要鼠标点一下元件才能改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亲测有效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E:
点击View,点击hide terminal labels

这个怎么返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