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显示macro的p/g名字

楼主(2012-10-11):
如图
在PLL的模块中很多电源需要手工连接,在encounter里如何显示出来呢?

网友:
get_pins不知道行不,试试。

网友:
打开所有的visible,
按下右下角的Q,
将光标移到P/G pin上,就可以看到名字

(注意填写正确的TAG,不然得不到及时的答复)

楼主:
还是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显示吧,应该是鼠标扫过的地方才会显示吧

楼主:
扫过也只显示是block的信息,不是P/G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