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32K晶振 皮尔斯电路波形

楼主(2012-10-11):
今天做了一个关于32。768K晶振的仿真电路。电路图如下所示:

其中把反馈电阻4.7K换成了12M,偏置电阻10k换成200K,只能检测到方向器整型后的方波,整型前的正玄波检测不到。方波波形的占空比也不是1:1,求教做过的大侠帮忙,谢谢。方波的波形如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7-16):
限幅电阻变大减小了正弦波幅度,影响占空比。至于反馈电阻变大,应该不至于影响两边的dc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