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group_path 设置不上

楼主(2012-10-11):
工具icc  ,跑了一遍place以后新加了一些group_path,怎么都加不上,也不报错,get_path_group有新设置的path_group的名字,具体timing报告却没有

网友:
看你加上没,group-path写的时候from最好写成clk和IO,虽然不这么写ICC也不报错,但是有时候会加不上。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ICC版本的问题,老版本,report timing 每个group会报最critical的一条,但是貌似新版本的ICC只会报slack最差的一条。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