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关于dft的疑问~

楼主(2012-10-11):
rt~
疑问,dft是可测试设计,然后疑问,那可测试性的设计是在我们前端设计时,就在rtl的描述中写出了这样的设计,还是在综合中才完成了这样可测试的设计啊????????????????

网友:
DFT设计一般指借助dft工具生成scan chain。和相应的测试回路。这个是在RTL综合后的NETLIST上进行的。但是要让你的设计符合DFT scan的规则,你在RTL设计阶段又要做一些DFT的对策。好比一个DFF的reset是不能从scan reset直接控制的,这样你在RTL设计时就要在RESET上加个选择器,进行DFT对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再问下,如果我想学习下DFT,请教下有什么基础点的,好点的书推荐下,入门级的~

网友:
去看DFT Comipler的user guide吧,前提是你得对DC比较熟

网友(2012-11-26):
对于新手,建议学习DFTadvisor,也就是tessent啦。论坛上有破解的。可以自己下,在虚拟机装装就可以练习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