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收发器

楼主(2012-10-11):
这是8b10b编码解码,为什么按一定的速率的输入数据流,解码过后没个数据的间隔宽度有变换了,这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点击图片看一下,上面二行是接收的数据,下面一行是输出的数据,数据发送的正确,只是每个数据持续的时间间隔和输入的数据就不一样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