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4下的系统layer怎么set valid呢

楼主(2012-10-11):
想在IC614下创建pcell来着,结果怎么都找不到stretch layer了貌似只有技术库的layer存在了。
就是点All valid,也只能是XXX/328LPPs found
另外的那些LPPs去那里呢?

网友:
LSW->Edit->Filter Layers->Layers with functions这个选项选中好像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LSW是整合到virtuoso窗口中的,没有找到你说的button
5141的时候很容易找到,6141不知道怎么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传了一个显示cell layer的skill(在模拟layout的资料区) 也可以显示tf中vaild的layer (我是在5141里面做的 614不懂得能不能用)你看看能不能显示出来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那些你需要的系统层 在tf中定义valid的时候是ni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614的LSW已经设置了ALL valid layers和ALL used layers了,和你的skill中的两项效果一样。我之前用过你的那个cell layers的那个。
tech.tf中的确有的system reserve的layer是nil的,是不是改成t就ok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 你试一下 按道理来说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614是按照tech.db走的。
改tech.file重新编译成技术库好像也还不行

网友:
我看的是615的菜单
NS菜单下有两个三角形 右边那个是menu菜单 里面有Edit Filter Layers -> Layers with functions选中 然后OK,还是这个menu菜单有个Edit Valid Layers -> All Valid然后OK 看看应该有把那些系统层弄出来了吧。我这边的出来的 要是没出来 看看是不是有Used Layer Only或者搜索那里面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我这边614里竟然没有Edit Filter Layers -> Layers with functions这一项。
只有edit valid layers, 打开后就有200/328 LPPs found,所以我就是点All valid也是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 估计版本不一样 我这边的614和5141是一样的 LSW窗口还在 我说的那些也都有

网友:
你们俩讨论的好激烈 我搬板凳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欢迎之至,有什么错误 欢迎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敢不敢 我就打个酱油 你们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W窗口还在。。。

LSW这个是可以设置到window窗口中的。在你的.cshrc中加上一句话setenv CDS_USE_PALETTE 1
你试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留下酱油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你穷。。但是吧 钱够花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614LSW单独的窗口中 Filter Layers这个选项还在呀 没道理你合并到那个窗口里面就没有啦 你把它弄出单独的窗口 看看有没有那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弄出来的确是有的。但是到里面的确就找不到了,我也纳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了 LSW不见了 但是打开layout视窗 没有呀 有开关打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菜单的任意某个空白地方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layer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出来了 还真是没有那个选项 报个bug给cadence吧 哈哈 不过615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615是升级版了,更完善了吧。没有就没有吧,毕竟用的也少,知道咋回事完了。
报bug,他们会说欢迎使用IC615吧,哈哈

网友(2014-05-07):
一定要等到听懂你们在说什么的那一天

网友(2016-01-29):
我的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