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调节范围的差动对级电路

楼主(2012-10-11):
在拉扎维P423讲到这个振荡器的频率变化可达到4个数量级,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看出来的?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文献。

网友:
应该不是看出来的。。。

楼主:
那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或者书籍上有介绍的?

网友:
我也有疑问,可以到4个数量级???

网友A(2022-01-17):
想问一下为什么书上说额外的PMOS晶体管M5和M6将输出节点拉至VDD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为什么书上说额外的PMOS晶体管M5和M6将输出节点拉至VDD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因为有pmos管子才能拉上去的原因是如果只有二极管负载最高只能到vdd-vth,因为此时vgs=vth。但是有了pmos就像是上拉电阻一样,可以到vdd了。

至于为什么不影响摆幅我的理解是负载综合看就是1/gm,摆幅和为电流源与负载的乘积有关,电流增大根据gm公式gm也会增大,负载电阻1/gm会随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