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顶层例化pad时,用不到的端口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11):
在顶层例化pad时,用不到的端口该怎么处理~~~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输出悬空,输入接固定电平

网友:
在FPGA里用不到的PAD就都定义为输入吧。防止定义为输出的时候,万一与外部电平相反,就容易造成短路。
比如,你默认输出为0,但是设计schematic的人却在这个pin脚外接了VCC,那这个pin脚就肯定要被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