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ES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2-10-11):
when i use IES to post-simulation,i meet with the problem as below:
ncelab : *W,FLFEXS: Expected string but found name "abc_top_max.sdf.X" in SDF annotation command file  /a/b/c/sdf.cmd, line 1,trying to continue.
ncealb: *W,FLFFNF:Compiled SDF file (abc_top_max.sdf.X) not found,specified in SDF annotation command file /a/b/c/sdf.cmd, line 3.
......
so.the annotation is failed.
Surely,I check my sdf.cmd,the format is the same as the cdnshelp description.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me too

网友:
check PATH and some variables in E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都是好的,tb使用VHDL写的,之前测试也是好的。。。但是软件licence很有限,其他的licence是盗版的,在想是不是和盗版软件有关。。。
而且在当TB用verilog写,且用$annotate函数的时候,结果是好的。。。